请教一下图中的放大倍数怎么算

楼主(2022-12-15):
请教一下图中的放大倍数怎么算

网友:
10K/10+1=1001,直流放大倍数是1001倍。

网友:
看你的输入频率多少哦,会有影响的哦

网友:
直流,C断路:G=10K/10+1=1001; 交流,C短路:G=99/10+1=10.9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10K/10+1=1001,直流放大倍数是1001,在看看输入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