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device need too many [3/2] output enable signal

楼主(2022-12-15):
在 max7000 系列中, 只允许有两个输出使能信号, 可在设计中却存在三个, 每次编译时出现“device need too many [3/2] output enable signal”.
如果不更换器件(使用的是max7064lc68).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两个独特的输出使能中每个都可能控制大量三相信号.
例如, 可能有 16 个双向 I/O 引脚. 每个引脚需要一个输出使能信号. 如果将这些信号一起分组到一个 16 位总线, 就可以使用一个输出使能控制所有信号, 而不用每个信号一个输出使能.

网友:
设备需要太多[3/2]输出启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