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请问是等距优先还是等长优先?

楼主(2022-12-15):
在走差分线的时候由于空间限制,不能完全等距等长,请问是等距优先还是等长优先?

网友:
等长可以保证阻抗匹配,但是不等距实际上对差分匹配也有影响,需要仿真测试。

网友:
差分线是高速PCB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在PCB设计时逐个设置网络差分对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
实际工作中,很多高速线都是差分线,更多的是利用其抗干扰的能力。
差分线的定义:两条存在耦合且平行等长的两根传输线,用来传输相位差180度的信号。

网友:
    等长优先吧,保证差分线时刻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