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模板里到底有些什么?

楼主(2022-12-15):
ARM的模板里到底有些什么?

网友:
起动代码,相关编译链接设置. 起动代码是用来初始化系统的程序,如 Startup.s,target.c,stack.s 等等。

网友:
stm32的启动文件一般都是包含在具体单片机型号的汇编文件中(.s文件)

网友:
启动文件主要包含了初始化主堆栈指针(MSP)、初始化程序指针(PC)、初始化中断向量表、配置系统时钟和外部Sram(可选)、跳转到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