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开关电源,400Hz的低频纹波怎么测试:

楼主(2022-12-15):
请教下开关电源,400Hz的低频纹波怎么测试:
一般示波器测试的都有高频成分,且远高于低频成分,怎么才能直观的检测低频部分呢,或者说怎么才能将示波器的高频部分屏蔽呢?

网友:
示波器就行,买个便宜的二手的先学习使用。这是必须的工具

网友:
用示波器测笔接负极,正极点接一个电容,被测量的就是交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