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软件中如何将不同层的东西放置在同一张面不同位置?

楼主(2022-12-15):
CAM350软件中如何将不同层的东西放置在同一张面不同位置?

网友:
先把每层使用移动的命令错开放,然后在保留一层,把其他所有层使用move(COPY)to layer的功能使之到一层。

网友:
先在单独层把文件全部错开按照A4 排好,再移动到另外一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