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型 多重保护 同步整流 电流3.6A 降压驱动芯片

楼主(2022-12-15):
    AP3466 是一款支持宽电压输入的同步降压

    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电压 4-30V 范围内可实现

    3.6A 的连续电流输出。通过调节 FB 端口的分压

    电阻,设定输出 1.8V 到 28V 的稳定电压。

AP3466 具有优秀的恒压/恒流(CC/CV)特性。

    AP3466 采用电流模式的环路控制原理,实现了快

速 的 动 态 响 应 。 AP3466 工 作 开 关 频 率 为

130kHz,具有良好的 EMI 特性。

    AP3466 内置线电压补偿,可通过调节 FB 端

口的分压电阻阻值来实现。AP3466 不仅可实现芯

    片降压电源管理方案,还可以与 QC2.0/ QC3.0

识 别芯 片 构 成快 速 充电 电 源 管理 方 案。 另外

AP3466 包含多重保护功能:过温保护,输出短路

保护和输入欠压/过压保护等。

    ◆ 输出电流:3.6A

◆ 开关频率:130kHz

◆ 宽输入电压范围:4V-30V

◆ 宽输出电压范围:1.8V-28V

◆ 恒压精度:±5%

    ◆ 恒流精度:±5%

    ◆ 无需外部补偿

    ◆ 效率可高达 92%以上

◆ 输入欠压/过压、输出短路和过热保护

    ◆ SOP8 封装

◆ 车载充电器、适配器

    ◆ 追踪器、恒压源

    ◆ 分布式供电系统

网友A:
    FPWM操作消除了开关频率变化,以最小化EMI,而用户可选择的二极管模拟降低了轻负载条件下的电流消耗。高达1.2MHz的可调开关频率可与外部时钟源同步,以消除噪声敏感应用中的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WM操作消除了开关频率变化,以最小化EMI,而用户可选择的二极管模拟降低了轻负载条件下的电流消耗。高达1 ...

是的呢。您比较专业。有样需要,可以联系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