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能代替2n3904吗?像这样代替的三极管主要看什么参数啊?

楼主(2022-12-15):
    8050能代替2n3904吗?像这样代替的三极管主要看什么参数啊?

网友:
    8050 的参数是: NPN 30V 700mA 625mW 100MHz 。
    2N3904的参数是: NPN 60V 0.2A 0.625W 250MHz
从以上两者参数上看,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可以代换 。

代换的原则就是参数(如极性、耐压、电流、功率等)和外型要相同或相近。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如果用到他的开关特性就可以用, 如果要用到它的放大电路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