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一个在CST仿真中加载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2-12-15):
    小弟在仿真一个贴片天线,要在天线上开缝并在缝隙上焊接一个集总电容,我在lumped element中设置好电容两端的位置后,仿真报错,显示warning: the lumped element is inside peRFect conducting material. pleased check the element location. 我的电容两端并没有设置在金属内部,只是挨着的,请问这个有解决的办法吗?CST要怎么仿真贴片中央的电容?

网友A:
    加密网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网格就可以了

谢谢2楼,好像的确是这样的,之前我在仿真的时候选了自适应网格划分,所以就没去设置网格密度了,不应该是选了自适应就自动划分网格了吗?我等级太低不能回复么……

网友:
    这个问题,加密网格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