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转换为分离元件

楼主(2022-12-15):
最近在做电磁仿真,想将得到的S参数结果转为分立元件,等效所仿真的无源器件,请教有没有高手知道,谢谢!

网友:
S参数是建立在入射波、反射波关系基础上的网络参数,适于微波电路分析,以器件端口的反射信号,以及从该端口传向另一端口的信号来描述电路网络。同N端口网络的阻抗和导纳参数一样,用散射参数也能对N端口网络进行完善的描述。阻抗和导纳参数反映了端口的总电压和电流的关系,而散射参数是反映端口的入射电压波和反射电压波的关系。散射参数可以直接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得到,而且可以用网络分析法来计算。

网友:
    首先你要对所仿的无源器件的阻抗特性有所了解,然后假设一定的集总等效电路,再通过curve-fitting获得等效电路中的元件值。

网友:
    一般是先把S参数转化成Z参数或者Y参数,然后代入对应的电路模型。比如一般的二端口网络,可以对应Pi型或者T型电路。

网友:
    建立等效模型,optim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