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有替换的吗?

楼主(2022-12-15):
    清华同方V30 插电源的口20V出来的"SM066F 040D1"管坏了,这个怎么找替换的啊?

网友:
    起码要先找,SM066F 040D1的参数啊。再去元器件的商城,找匹配的器件。

网友:
    可用靠近电源输入的MOS替代,一般都市高功率的。

网友:
    找个和这个沟道一样的换上应该就行了,既然在电源口,应该就是开关作用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图纸 找别的主板上的器件所在的功能位置一样 的 一般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