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片机与CPLD通讯

楼主(2022-12-15):
    单片机为P89V51RD2,cpld为ATF1508AS,现在要实现单片机与CPLD的通讯,如何实现?希望能讲清原理和用VHDL语言实现,谢谢

网友:
    可以利用CPLD的在线可编程功能,通过修改发送(接收)每一位的时间来控制波特率,比如把一位数据每4个CLK改为2个CLK,则在时钟频率19.2kHz时,波特率为9600bps。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时钟频率来增大波特率。

网友:
    cpld和单片机的通讯肯定可以进行双向控制的,
    你可以参考244/245芯片的内部结构进行设计嘛!!!

网友:
    最简单是用CPLD 模拟一个SPI接口,协议也比较简单,3跟线就好了(一根片选CS,一根数据输入DI,一根数据输出DO),再定义几个命令就好了。如果楼主了解I2C协议更好,只需两根线就好了。

网友:
    关键在通讯协议上,看你怎么定义了,简单的cpld检测单片机高低电平也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