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恒定功率,怎么去自动调整电压呢?

楼主(2022-12-15):
    想实现负载恒定功率工作。
    负载电流大概是2-3A左右。
    供电时三节锂电池9-12V。
    功率高了 稍微下调负载的电压;功率低了 稍微上调负载的电压
    开始试过用PMOS+PWM直接控制负载的电压
    但是不行 PMOS会发烫 而且电路会有噪音
    所以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式呀?

网友:
    自动电压调节器,是专门配套的。

网友:
    你的负载类型是什么样式:比如:纯电阻、电感型、电容型等,还是组合在一起。不同类型,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先看看再说

网友:
    前端做恒压,后级做恒流,工作频率至少做到65K以上,后级恒流前端电压是自适应的,保持恒功率,前提是你的负载支持恒功率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