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安规电容与高压、大容量电容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2-12-15):
安规电容与高压、大容量电容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安规电容的放电和普通电容不一样,普通电容在外部电源断开后电荷会保留很长时间,如果用手触摸就会被电到,而安规电容则没这个问题。 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

网友:
    安规电容是指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安全电容器。

网友:
    安规电容通常只用于抗干扰电路中的滤波作用。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

网友:
    高压电容一般指的是1kv以上的电容,或者10kv以上的电容,目前的高压电容主要分为:高压陶瓷电容、高压薄膜电容、高压聚丙乙烯电容等等。

网友:
    这种安规电容高频损耗小,能承载较大电流,绝缘电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