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的加速度信号求解位移

楼主(2022-12-15):
    离散的加速度信号求解位移,
是做积分运算么

网友:
    在振动信号采集分析中,我们常常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是因为加速度传感器具有可靠性高,可测频带宽,结构小巧,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但是有些时候,必需要得到速度和位移信号,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如何通过对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和位移的问题。

网友A:
    速度是一重积分,加速度是二重积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一重积分,加速度是二重积分吧

    是啊,这样计算离散点会不会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样计算离散点会不会误差很大

那看你的积分方程建立的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