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DAC芯片可以直接放大模拟量吗?

楼主(2022-12-15):
串行DAC芯片可以直接放大模拟量吗?

网友:
DAC芯片,输入的是数字量,不能放大模拟量

网友:
想要实现增益可调吗?

网友:
    可以的,直接用软件控制就行,外边加放大器。

网友:
    如果给出的数字量是增益放大计算得来的,那肯定可以实现增益可调。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