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tium画的原理图中器件虚连的情况

楼主(2022-12-15):
由于自己不小心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器件一端没有连接,然后导致转换为PCB的时候,器件一端悬空,怎么通过软件能够快速找出那些器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
    原理图画完,做编译检测
布局时,打开双窗口,开启交互

网友:
    如果没有接上电器连接线,在导入到PCB里面里面,会报错的,查看错误信息,就可以定位在哪里悬空了。

网友:
    网表可以看,没问题的,不过AD的软件不需要出网表吧,直接点击 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就可以看出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