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物料和DIP物料二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15):
SMT物料和DIP物料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SMT是通过贴片机把元器件印在红胶或锡膏的PCB板上,然后过焊接炉固化;
DIP插件是把元器件插入到具有DIP结构的PCB板孔中

网友:
一个贴片,一个插件

网友:
SMT物料主要为表面贴装元件,如手机内部表面的电阻、电容、单片机等,它是采用表面组装技术焊接上去的。

网友:
相对于SMT物料而言,DIP物料加工工艺不一样,而且成本较贴片高很多。

网友:
目前焊接行业大部分都是以SMT物料焊接为主,只会有少量的DIP元件,有些特殊的产品基本上会也会全用DIP元件,如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