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软件想要画有角度的线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2-12-15):
CAM350软件想要画有角度的线该怎么操作?

网友:
不能,只能先画直线再旋转。
Edit--Rotate--单击选择要旋转的线--左上角处输入角度--再单击一下线--OK。

网友:
方法:Edit--Rotate--单击选择要旋转的线--左上角处输入角度--再单击一下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