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类的芯片?

楼主(2022-12-15):
有没有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类的芯片?

网友:
模/数转换器(DAC)是一种把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的器件。

网友:
那要看你的数字量是几位的啦,如果是一位的就简单。如果是两位以上的就要用译码器解码输出。

网友:
主要关注位数、输出电压范围、转换速率,具体要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

网友:
DAC  ,找我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