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S参数求特性阻抗

楼主(2022-12-15):
    哪位大侠指导我下如何由由S参数求特性阻抗啊?

网友:
    S 参数是SI与RF领域工程师必备的基础知识,大家很容易从网络或书本上找到S,Y,Z参数的说明,但即使如此,在相关领域打滚多年的人,仍然可能还是会被一些问题困扰着。
    S参数与信号完整性有着密切联系,其中S11能够反映信号反射及阻抗匹配问题,S21能够反映信号的传输特性。

网友:
    如果是传输线的话,先转化成ABCD矩阵,然后就可以求了。比如Z0=sqrt(B/C)。

网友:
    仅仅知道S参数是不能求出特性阻抗的,因为S参数对应的是归一化入射、出射波

网友A:
    通过s参数不能得到特性阻抗吧。s参数是通过把实际阻抗用特性阻抗归一化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s参数不能得到特性阻抗吧。s参数是通过把实际阻抗用特性阻抗归一化得到的

    是的,特性阻抗归一下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