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控制电源?电气控制电源是多少伏的,交流还是直流?一般取自哪?

楼主(2022-12-15):
    什么是控制电源?电气控制电源是多少伏的,交流还是直流?一般取自哪?

网友:
    在控制主回路元器件动作的电源,一般情况下多见的是交流220V和直流24V,一般直接取自母线,再加一个控制开关

网友:
    与动力电源相对的是控制电源。
    凡是向电器供电的电源都统称为动力电源,
    只有向保护及控制系统供电的电源称为控制电源 。

网友:
    控制电源一般用于厂用或站用电动机和设备的控制信号回路。
    电气控制电源常用110,220伏的,交流和直流都有,一般取自交流屏或高压PT或UPS、直流屏。

网友:
    控制电源是给控制回路提供的电源,有110V,也有220V,有直流,也有交流,一般直接取自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