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2.4 个别GND管脚铺不上铜

楼主(2022-12-15):
    各位有没有遇到VX2.4版本,个别管脚铺不上铜,工具-选项-热焊盘 改了过孔覆盖,外面覆铜框也有勾选过孔覆盖,也铺不进去,管脚特性哪里平面层热焊盘是灰的,不能勾选,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么?换了9.5版本的软件什么设置也没修改又是可以铺进去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重新覆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覆铜,就可以了

这个设置不行,我都试过了,只有一个方法找不到问题在哪里,有问题的管脚,进特性里平面层热焊盘是灰的,勾不上,其他的有问题把热焊盘勾上重新覆铜都是可以的

网友:
    个别文件确实会出现,把元件删除重新添加元件有时可以解决

网友B:
    右键--选择anything,然后选择不能铺地的管脚(可以按住ctrl键,同时选择很多pin),右键属性---plane thermal 把前面打上勾。重新铺地就解决了。

网友:
    不满足铺铜要求。
    手工补一块,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选择anything,然后选择不能铺地的管脚(可以按住ctrl键,同时选择很多pin),右键属性---plane ther ...

是灰的,勾不上呢

网友:
    是选择的anything吗?我的版本是VX2.8,没有出现在过这个问题。器件是reuse过来的吗?

网友:
    选择不能铺地的管脚,右键属性---plane thermal 把前面打上勾。重新铺地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