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是一种封装形式吗?

楼主(2022-12-15):
封装不太了解,想把两个芯片封装在一个package里,这种形式就是MCP吧,至于package用的是什么是可以选择的,像DIP,QFP,DFN选哪个都可以,是这样的吗?还是MCP就已经决定封装形式了?

网友:
MCP是在一个塑料封装外壳内,垂直堆叠大小不同的各类存储器或非存储器芯片,是一种一级单封装的混合技术,用此方法节约小巧印刷电路板PCB空间。

网友:
是一种封装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