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2-12-15):
    有一个波形 上面是clk波形 下面是DATA波形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clk波形上面有抖动 芯片取下来就没有问题 这个可能是什么情况  和芯片有关吗

网友:
    1  单独让CPU输出看一下,看是否正常
    2  看看是不是虚焊
3  测量一下电源的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