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riant management 替换报错

楼主(2022-12-15):
    我在variant manager里面器件替换时,选择replace提示master part库里面没有。这时什么原因?

网友A:
    装配变量在Variant Management对话框(使用菜单Project->variant打开)中进行定义。对话框列出所有安装在原始或者基本/主设计中组件。添加新变量时,缺省状态是安装相同集合的组件。从新变量中删除组件只需不选中Fitted复选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变量在Variant Management对话框(使用菜单Project->variant打开)中进行定义。对话框列出所有安装在原始 ...

    没看懂,project在哪里?

网友A:
    master part主零件没有搞吗?
    装配变量是以不同方式装载的电路板设计。变量包括:
    - 不安装特定组件;
- 安装不同数值大小的组件;
    - 安装不同规格的组件;
    虽然安装的组件可以改变,但连接线不可更改,同样,由于电路板上得标号不变,因此组件型号也不可能改变。例如您不能在一个电阻的封装位置上安装一个电阻。

网友:
    不同型号的产品中,经常会用到同一个电路板,可能安装不同的特定组件,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例如有基本功能款,或者豪华款,Altium designer可满足这些需求,提供称为装配变量的功能。
在定义装配变量前,你需要开始“主”电路板设计,包括需要安装在电路板上得所有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ter part主零件没有搞吗?
装配变量是以不同方式装载的电路板设计。变量包括:
    - 不安装特定组件;

    main part 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