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的32位嵌入式电源IC TLE9843-2QX的烧录

楼主(2022-12-15):
近日发布最新的烧录软件更新及新增支持的芯片型号列表,其中Infineon英飞凌的32位嵌入式电源IC TLE9843-2QX的烧录已经被昂科的通用烧录平台AP8000所支持。
TLE9843-2QX集成了ARM®Cortex®-M0微控制器内核以及继电器驱动器、高边开关,LIN收发器和电源系统,使设备能够在车辆电池级别运行。
TLE9843-2QX拥有36kB至64kB闪存容量,为客户提供可扩展性,同时拥有引脚兼容器件。TLE9843-2QX专门设计用于各种LIN从属器件应用,其中小封装和最低数量的外部元件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
TLE9843-2QX采用无引脚VQFN-48封装,可节省电路板空间。
昂科是英飞凌半导体芯片烧录全球合作伙伴,支持Infineon/Cypress全系列mcu和Flash、电源、传感器等产品的量产化烧录。

特征:
• 32位Arm® Cortex®*-M0内核
- 高达40MHz的时钟频率
- 每个机器周期一个时钟的架构
- 单周期乘法器
• 片上存储器
- 52 KB闪存(包括EEPROM)
- 4 KB EEPROM (在闪存中模拟)
- 768字节 100时间可编程存储器(100TP)
- 4 KB RAM
- 用于启动固件和Flash程序的Boot ROM
• 片上OSC
• 2个低端开关,包括PWM功能,例如可用作继电器驱动器
• 2个带循环感应选项和PWM功能的高压侧开关,例如,用于为LED或开关面板供电。面板(最小150 mA)
• 5个高压监控器输入引脚,用于唤醒和带有循环感应的模拟测量选项
• 10个通用I/O端口(GPIO)
• 6个模拟输入端口
• 10位A/D转换器,带6个模拟输入+VBAT_SENSE+VS+5个高压监控输入
• 8位A/D转换器,带7个电压和温度监控输入端
• 带有12个通道的测量单元,以及板载10位A/D转换器和数据后处理。处理
• 16位定时器-GPT12、定时器2和定时器21
• 用于生成PWM信号的捕获/比较单元(CCU6)
• 2个全双工串行接口(UART1, UART2),UART1支持LIN功能
• 2个同步串行通道(SSC1,SSC2)
• 通过两线制SWD支持片上调试
• LIN自举加载器,通过LIN(LIN BSL)对闪存进行编程
• 1个LIN 2.2收发器
• 从3.0V到28V的单电源供应
• 低压差稳压器(LDO)
• 用于外部负载(如霍尔传感器)的5 V电压供应VDDEXT
• 核心逻辑电源为1.5 V
• 可编程窗口看门狗(WDT1),具有独立的片上时钟源
• 省电模式
- 微控制器单元降速模式
- 带有循环感应选项的睡眠模式
- 睡眠模式下的循环唤醒
- 带有循环感应选项的停止模式
• 开机和欠压/断电复位发生器
• 过度温度保护
• 所有电压调节器和执行器的短路保护(高压侧、低压侧)
• 带故障安全模式的电源开关的时钟丢失检测
• 温度范围TJ:-40°C至150°C
• 封装VQFN-48-31,具有LTI功能
• 绿色封装(符合RoHS标准)
• 通过AEC认证

整体框图

昂科技术自主研发的AP8000万用型烧录器包含主机,底板,适配座三大部分。

主机支持USB和NET连接,允许将多台编程器进行组网,达到同时控制多台编程器同时烧录的目的。内置芯片安全保障电路保证即使芯片放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短路可以被立即检测到并进行断电处理,以保障芯片和编程器安全。内嵌高速FPGA,极大地加速数据传输和处理。主机背部有SD卡槽,将PC软件制作得到的工程文件放到SD卡的根目录下并插入到该卡槽内,通过编程器上的按键可进行工程文件的选择,加载,执行烧录等命令,以达到脱离PC便可操作的目的,极大的降低了PC硬件配置成本,方便迅速地搭配工作环境。
AP8000通过底板加适配板的方式,让主机扩展性更强,目前已经支持了所有主流半导体厂家生产的器件,包括TI, ST, MicroChip, Atmel, Hynix , Macronix, Micron, Samsung ,Toshiba等。支持的器件类型有NAND,NOR,MCU,cpld,FPGA,EMMC等,支持包括Intel Hex,Motorola S, Binary, POF等文件格式。

网友A:
    嵌入式电源大多数都是与其它通信产品进行配套使用的,通信接口还是适配很多的。

楼主(2023-04-11):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电源大多数都是与其它通信产品进行配套使用的,通信接口还是适配很多的。

    你有烧录器的需求可以私聊:18923493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