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工程模板问题!

楼主(2022-12-16):
今天试用了工程模板.使用了 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lpc21xx 建了个项目,看了下启动文件与原来的不同了,用了个《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的例程来作试验,用的是 time0 定时中断来亮灯的程序,用的例程的 TargetInit()和 int main(void);
修改了用户堆栈和 bottom_of_heap 的长度,程序能运行,但不能产生中断,time0 和 VIC初始化的是正确的,是什么原因
用工程模板建立的项目文件夹的 src 中多了几个文件,其中的mem_a.scf,mem_b.scf,mem_c.scf,怎样才能导入到项目中来 谢谢!

网友:
原来 startup.s 默认是关了中断的!

网友:
android 工程下可以有多个源代码的目录,不一定都要放到src下面。可以在 .classpath 文件中添加。

网友:
存放的就是 STM32 标准外设驱动文件,src 目录存放的是外设驱动的源文件,inc 目录存放的是对应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