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给路由器供电的12v电源,降压直接给手机供电

楼主(2022-12-16):
手机的电池保护板给我拆了,我用淘宝上的降压模块把12v 2A的路由器供电电源降到5v 接电池保护板正负极,把手机电池去了。用几小时后,12v路由器电源里面有响声。当时可能怀疑是品质不行,又拿了一个路由器的供电电源,用了几小时后,也出现了响声。查资料,可能是声音是电容发出的。求求各位大佬,我该怎么办。路由器电源给路由器都用了很久了也没有响声。我一用就不行了。功率肯定够啊,24W的输入,手机是5v,手机软件里看实时电流,运行时波动大,100ma-1000ma。降压模块是lm2596s 。

网友:
看一下电流和LC滤波电路。

网友:
lm2596s的电路图给看看;电容不发声,一般是电感可能有声音;还要研究一下路由器电源的电路特点。建议:在lm2596s的输入端电容减小点,再并联一只20欧姆1W的电阻,试试效果怎样。相当于给路由器的电源增加了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