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FSS仿真分段扫频的问题

楼主(2022-12-16):
HFSS仿真分段扫频的疑问,还望大神们指点: (比如说是2-4GHz和4-7GHzf分段扫频)
1.分段扫频是在一个design里面完成的,还是两个了 ?
2.分段扫频的setup中的求解频率solution frequency 都是设置成4GHz吗,还是可以是其他 ?
3.如果是在一个design里面完成的话,空气腔的距离是设置成4GHz的1/4波长吗 ?
4.如果是在两个design里面完成的话,空气腔的大小可不可以分别设置距离为300/2/4和300/4/4这样了 ?
5.分段的求解频率是不是设置成最高频率比较好,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剖分比较准确?

网友:
HFSS的分段扫频没有悬念,只有是单机或是HPC下的设置稍有不同。

网友:
在一个design里面完成,而且可以是两个分段以上也没有问题。

网友:
求解频率solution frequency 可以在不同的setup中各自不同,连sweep of mode and frequency band都可以不同。

网友:
空气腔的距离是设置成频点下限的1/4波长(我个人的观点),原因是:低频的1/4波长必可涵盖高频的1/4波长以上,反之高频的1/4波长就不能涵盖低频的1/4波长。
如果经由以上的说明后你仍坚持使用两个design里面完成的话?空气腔的大小可以分别设置距离为300/2/4和3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