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继电器控制问题

楼主(2022-12-16):
我们一个产品,用了3A额定电流的继电器控制了7W LED灯8颗和排气扇2个。经常发生继电器坏掉,即继电器动作指示灯会亮灭,但是继电器无动作声音。灯和排气扇不工作。 我怀疑是不是电流超过原因?还是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接在一起被继电器控制原因?导致继电器挂掉!

网友:
繼電器前加個飛輪二極體試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负载接通滤波电容充电的瞬间电流太大,继电器触点打火而接触面氧化,试试接一个负温度系数和保护热敏电阻。

网友:
像动作指示灯有变化,而负载无动作,说明继电器坏了,继电器坏的原因一般有二个:一是负载电流过大,二是继电器的质量不合格,使用一段时间后触点就不能很好的闭合。

网友:
肯定是继电已坏了,换用额定功率大的。

网友:
把继电器外壳拆开看看, 触点有没有烧坏, 或者量一下线圈有没有短路, 两者故障原因是不一样的。

网友:
带LED的继电器最好加个灭弧电路,就是加个CBB电容,不然很容易在吸合时打火粘连

网友:
過期狗糧一份!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继电器控制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在继电器闭合的瞬间脉冲电流通常是额定工作电流的10~20倍,如果没有相应防护机制,很容易发生触电熔融的问题。建议如下:1、负载确定的前提下,增加RC灭弧电路;2、重新选型继电器,增加继电器额定最大工作电流,至少是负载额定电流的10倍以上;3、负载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串联NTC电阻,能一定程度降低该问题发生的概率;4、如果是负载未220V交流供电,可以考虑增加交流电的“过零检测”电阻,可以在“过零”时打开继电器,此种方式亦可有效抑制过流问题;

网友:
    10楼的解释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