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BGA芯片怎么吹,芯片的锡球都不熔化? 是温度不够吗?

楼主(2022-12-16):
请问为什么我的BGA芯片怎么吹,芯片的锡球都不熔化? 是温度不够吗?

网友:
肯定是温度不够,风速太高。

网友:
看风枪,有的可以调到400,不要直接对着吹,风枪头不停的转动。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胶。

网友:
BGA芯片在用风枪吹时,可以加少量的助焊剂,并要摆动风枪,使其芯片受热均匀,风力和温度要把握好。

网友:
    加热垫预热一下,拆装的时候安全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