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本身的哪些不良会导致锡珠的产生?

楼主(2022-12-16):
焊锡膏本身的哪些不良会导致锡珠的产生?

网友:
焊锡膏中金属含量通常在(90±0.5)℅,金属含量过低会导致助焊剂成分过多,因此过多的助焊剂会因预热阶段不易挥发而引起飞珠。

网友:
焊锡膏中水蒸气和氧含量增加也会引起飞珠,由于焊锡膏通常冷藏,当从冰箱中取出时,如果没有确保恢复时间,将会导致水蒸气进入;此外焊锡膏瓶的盖子每次使用后要盖紧,若没有及时盖严,也会导致水蒸气的进入。

网友:
放在模板上印制的焊锡膏在完工后,剩余的部分应另行处理,若再放回原来瓶中,会引起瓶中焊锡膏变质,也会产生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