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镀金时手指局部露铜,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验证?

楼主(2022-12-16):
FPC板镀金时手指局部露铜,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验证?

网友:
镀金不良或露铜主要是镀金前处理没做好,铜表面有残留物导致无法镀上金,绝大部份是残胶。

网友:
用修板刀刮一下看看有没有残胶。

网友:
EDS分析一下表面有没有有机物的残留。

网友:
FTIR可以做一下残留物的谱图分析,找出具体的残留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