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D功率放大器,仿真不成功

楼主(2022-12-16):
请问一下,我想设计一个D功率放大器,但是把电路组装在一起后仿真就不能成功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嘛?

网友:
桥输出接上负载线圈,试试。

网友:
功率放大器一般分为甲类、乙类、甲乙类、丙类、丁类(即D类)和戊类等多种工作方式。为了提高功率和效率,一般的方法是降低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及由甲类到乙类,甚至到丙类。甲类、乙类、甲乙类的工作效率均低于78.5%,丙类效率高于78.5%,但丙类放大器只适用于高频窄带放大,而作为低频功放的D类放大器理想效率最高能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