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型 内置MOS 温度保护 PWM调光 降压恒流驱动

楼主(2022-12-16):
    AP5103 是一款效率高,稳定可靠的 LED 灯恒流驱动控制芯片,内置高精度比较器,固定
    关断时间控制电路,恒流驱动电路等,特别适合大功率 LED 恒流驱动。
    AP5103 采用 ESOP8 封装,散热片内置接 SW 脚,通过调节外置电流检测的电阻值来设置
流过 LED 灯的电流,支持外加电压线性调光,最大电流 3.5A。
AP5103 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峰值电流控制方式,其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300KHz,可使外部
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小,效率提高,节省 PCB 面积,关断时间最小为 620ns,并可通过外部
    电容进行调解,工作频率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节。在 EN 端加 PWM 信号,可调节 LED 灯的
亮度

    ◆ 内置温度保护
◆ 输出短路保护
◆ 关断时间可调
◆ 高效率:可高达 95%
◆ 最大工作频率:300KHz
    ◆ 内置电流采样前沿消隐电路
◆ 宽输入电压范围:5V~60V
◆ 峰值电流采样电压:250mV
    ◆ 内置 60V/20A 功率管及 5.6V 稳压管
    ◆ 亮度可调:EN 端的 PWM 调光和 DIM 端的线性调光

    ◆ LED 手电筒
◆ 大功率 LED 驱动
    ◆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网友:
    这种的应用比较广一点,主要还是在照明电路比较常见

楼主:
    是的,主要是照明这块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