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如何减少电磁干扰?

楼主(2022-12-16):
在 PCB 布局中,如何减少电磁干扰?另外哪些模块应该距离主控制芯片近一点?谢谢!

网友:
对于主控制器,主要传输数字信号,所以模拟和电源部分应远离控制器;
对于减小电磁干扰,需要注意匹配,去耦,布局布线,分层等问题,建议参考一些资料。

网友:
用大容量的钽电容或聚酷电容而不用电解电容作电路充放电储能电容。使用管状电容时,外壳要接地。

网友:
弱信号电路,低频电路周围不要形成电流环路。
信号都不要形成环路,如不可避免,让环路区尽量小。
每个集成电路一个去耦电容。每个电解电容边上都要加一个小的高频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