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和普通的函数定义方法不一样,尤其是(*IAP_Entry)

楼主(2022-12-16):
在 easyARM 2104 的配套光盘中的 IAP 例子中,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 void (*IAP_Entry)(uint32 param_tab[], uint32 result_tab[]);
我看不懂,这个函数和普通的函数定义方法不一样,尤其是(*IAP_Entry),大家教教我.

网友:
这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
函数指针:当这个指针赋值(一般以函数名形式付给指针),那么这个函数指针指向一个函数。
指针函数:
定义一个指针函数,表示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指针
由于()优先级高于*,它就声明了一个p函数了,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指向整形变量的指针

网友:
指针是C语言的灵魂,而函数指针又是指针中的精华,使用函数指针可以实现很多设计模式:模板模式,策略模式等。同时使用函数指针可以实现类似JAVA中的虚函数,从而实现一些抽象类和抽象接口的设计,进而实现面向对象的编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