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初级OCP 电流波形测试方法?

楼主(2022-12-16):
当我测试开关电源初级OCP 电流波形时,将PWM IC CS端到限流电阻之间的电阻断开,然后串了一段导线进行联通以便电流探头测试波形。但是一上电,电源板PWM IC就炸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串的导线比较粗也较长,难道是导线阻值太大造成过流?
然后换了一根细比较短的导线,虽然没有上店就炸。但过一会也是炸了IC。
请问测这个OCP 电流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和测试方法吗?

网友:
测试电压就好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思路:要实现输出的稳定的电压,先获取输出端的电压,然后反馈给输出端调控输出功率(电压低则增大输出功率,反之则减小),最终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稳定电压是一个不断反馈的结果。

网友:
市电接入开关电源之后,首先进入瞬变滤波电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EMI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