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TVS管影响650-750MHZ之间的RXdesense吗

楼主(2022-12-16):
中低频都在同一个天线上。
PCC:B2+SCC:B71的时候测试max power与min power下无desense问题。
B71单独驻网测试存在desense问题。
去掉天线端TVS管,B71无desense问题。
B28/B12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之前遇到TVS影响2f0  3f0,未遇到RXdesense问题,还请各位分析。

目前TVS是NXP 0.05pF 18v器件

网友:
都这么明确了,哪就换其它的型号的TVS试一下看看。

网友:
更换后,就没问题了,但这个影响的原理不太清楚。

网友:
这个器件有一个等效电路,可能刚好你现在这个频点是他的等效电路的谐振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