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位液位实时侦测如何实现?

楼主(2022-12-16):
检测液位需要液位传感器来实现,那么同时检测多个液位点如何实现呢?
多点液位传感器采用的是光学原理检测,与单点式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液位控制精度、耐压性相同,不同的是多点式液位传感器输出的是频率信号,单点液位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液位信号。其内部是由多个光学组件组成,可以检测四个或八个液位点,至少检测两个液位点。
例如两个液位点检测,当液位下降到传感器的第一个液位点时,传感器则会发出信号,设备在收到信号后,则会启动提醒加水或报警功能;当液位下降到第二个液位点时,传感器则会发出缺水信号,从而实现断电保护。
多点光电液位传感器最大的优点是检测多个液位点,可以减少开孔和接线的数量。其具有可靠性高、结构简单、功耗低、寿命长、无机械运动部件等特点。

网友:
这个还是用的传感器的功能,检测点多个就会多点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