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common.c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16):
设计的开发板 基于51单片机用途是红外探头测温后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可以设置温度上下限 超过上下限蜂鸣器报警  可以通过按钮调整上下限除了开头的startup.A51外 一个主函数main和三个子函数key,common ,lcd
这里common这子函数是干嘛的没看懂
#include "common.h"
#include"Pin_def.h"

void  delay_ms(uchar ms)

#if MAIN_Fosc == 12000000L
    unsigned char i, j;
    do

        i = 2;
        j = 239;
        do

            while (--j);

        while (--i);
    }
    while(--ms);
#elif MAIN_Fosc == 11059200L
    unsigned char i, j;
    do
    {
        _nop_();
        i = 2;
        j = 199;
        do

            while (--j);
        }
        while (--i);
    }
    while(--ms);

#endif
}

void delay_us(uint n_us)        //STC89Cxx ϵÁÐ @11.0592MHz
{
        while(n_us--);
}
/*
void itoa(long value,char* str, int base)

    char *p = NULL;
    int minus; //
    char buf[20];

    p = &buf[20];
    *--p = '\0';
    if (value < 0)
    {
        minus = 1;
        value = -value;

    else
        minus = 0;
    if (value== 0)
        *--p = '0';
    else
        while (value > 0)
        {
            *--p = "0123456789abcdef"[value % base];
            value /= base;
        }
    if (minus)
        *--p = '-';

    mEMCpy(str, (const void *) p, strlen((const char *) p));
}
*/

网友:
应该是进行字符转换的。

网友:
延时函数,还有个就是整形转换为字符串,it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