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的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

楼主(2022-12-16):
什么是FPGA的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

网友:
同步逻辑:是时钟之间有固定的因果关系
异步逻辑:是各时钟之间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

网友: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特点:各触发器的时钟端全部连接在一起,并接在系统时钟端,只有当时钟脉冲到来时,电路的状态才能改变。改变后的状态将一直保持到下一个时钟脉冲的到来,此时无论外部输入有无变化,状态表的每个状态都是稳定的。

网友:
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
同步电路:储存电路中所有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都接同一个时钟脉冲源,因而所有触发器的状态的变化都与所加的时钟脉冲信号同步。
异步电路:电路没有统一的时钟,有些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与时钟脉冲源相连,只有这些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与时钟脉冲同步,而其他的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不与时钟脉冲同步。

网友:
    同步就是在一个时种下,一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