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知道数字芯片的频率是 1GHZ,估算上升时间是为周期的 1/10?

楼主(2022-12-16):
考虑信号完整性时,如果只知道数字芯片的频率是 1GHZ,一般会估算他的上升时间是为周期的 1/10,即 0.1ns。有何依据吗?

网友:
这是一个一般性原则,沿的速度取决于器件输出口的速度。如果太慢会影响判决。再快了芯片工艺达不到了。

网友:
信号上升时间可能引起的问题:反射、串扰、电磁辐射、地弹、轨道塌陷、噪声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