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如何制作

楼主(2022-12-16):
    要设计一对功率在1W的射频天线,不知有什么设计软件吗?

网友:
    这有何难,你要设计什么样的天线呀,好多软件呢,hfss和cst都可以啊

网友A:
    还是先用HFSS吧

网友:
    太笼统了,如果只有功率上的要求却是很简单
随便做个喇叭肯定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用HFSS吧

    这个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