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K的电位器能否解决LCD1602鬼影?

楼主(2022-12-16):
请问100K的电位器能否解决LCD1602鬼影?

网友:
    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 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网友:
    我记得是10K的吧。

网友:
    可以在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电阻解决,使之接近10K,大小有些出入是没有问题的,反正还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