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带干扰是怎么定义的?一般出现在什么情况???

楼主(2022-12-16):
    窄带干扰是怎么定义的?一般出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远小于系统带宽就可以认为是窄带了。空间中的窄带干扰有军用雷达,据说还有各种电子打火装置。最神奇和让人不爽的就是特么接收机硬件自己搞出来的。

网友:
    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频带较窄的干扰。常见为军事中,发送一同频干扰信号,这样该干扰和原信号叠加在一起就无法区分开,从而达到干扰通信的目的。比较常用的解决方法为扩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