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导入DXF板框后,怎么放大39.37倍?

楼主(2022-12-16):
pads2007导入DXF板框后,怎么放大39.37倍?因为AUTOCAD图是毫米单位,导入时PADS只能设置为mil才能导入。

网友(点评):
老實說是AUTOCAD檔案不乾淨, 要會處理, 导入时PADS才會自己跑毫米单位.

网友:
我是先用AD导入,再用PADS打开AD的板子

网友:
  • 直接按mil导入

  • 导入后,全选,右键选择Combine(合并).

  • 继续全选,右键,选择属性,在属性选项Scale factor(尺寸比例系数)填入‘39.37’。即放大39.37倍,点击OK,完成导入。

网友:
1、用autocad打开dxf文件(默认单位为MM),利用缩放工具将其放大39.37倍后保存。
2、打开pads layout,默认单位mil,导入刚刚保存的dx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在PADS软件中,选中导入的 CAD图,右键,属性,比例因子选39.37 (单位要设置成mm)。

网友:
在dxf那放大10倍导入,在pads改比例因子3.93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