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 静电测试 串口损坏问题为什么还过不了测试呢?

楼主(2022-12-16):
EMC 静电测试 串口损坏问题 空气放电 接触放电常测试的时候,串口直接死掉,板子还会重启,回来换了232芯片串口正常了,但是选的232芯片是后缀带E的,为什么还过不了测试呢?

网友:
    加个串口隔离模块试试呢?

网友:
    加个tvs管看看
    单纯靠串口芯片好像有点难,基本的emc电路还是得要的

网友:
    有时候加TVS不一定就能立刻解决问题,这还跟你整个板子的布局有很大关系,布局不好 加TVS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1、首先要看下你接触放电到底要过几级?
    2、然后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ESD并串联电阻,ESD可以用来泄放静电,串联电阻可以防止静电能量过度冲击后端电路。
    3、另外还要看下产品外壳是否可以接地?能接地和不能接地的设计完全不一样,如果能接地,要确保接地泄放路径最短,且接地良好。
4、最后如果确实有必要,可以考虑加隔离模块。

网友:
    静电过不了,通常是电连续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