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数据的matlab谐波分析

楼主(2022-12-16):
    AD采样1000个(1s)电压或电流数据, 然后用MATLAB计算采集数据的一次到五次的谐波分量的幅值, 怎么用matlab编程, 有没有熟悉matlab的大神给个例子看看, 帮助

网友A:
    simulink/simpowersystems 找到powergui 里面有谐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ulink/simpowersystems 找到powergui 里面有谐波分析

    能再具体点不

网友:
    大致的过程应该是对采集的数据做FFT或者功率谱,然后查看对应次谐波频率处的值。